联想昭阳e40 80 LA-B091P REV 3.0 改ME 开机快bios

楼主(2017-10-19):
联想昭阳e40 80 LA-B091P REV 3.0 改ME 开机快bios

8M

联想昭阳e40 80 LA-B091P REV 3.0 改ME 开机快bios.zip

网友:
我已经下了试过。  能点亮。开机快  放心使用

网友:
0.24不动,之前是到0.46左右的,(好烦的必须打30个字)

网友(2017-12-05):
我的机器开机电流跑到0.23A就掉电了,下一个试下

网友(2018-01-25):
资料刷了不行啊 之前我还在1.1A的现在 0.50

网友:
bios 可以亮机  亮机有点慢

网友(2018-05-21):
开机20秒。也不知道新机开机是不是这个速度。

网友(2019-08-14):
可以点亮  就 有点慢 15秒 左右

网友(2022-05-09):
一个说快 三个说慢 一个说不亮 这BIOS是好还是坏啊

网友(2023-03-16):
下载试下感谢楼主分享 原故障现象是电流0.6 闪屏。

网友(2025-01-17):
很好,可以用

网友(2025-04-16):
亮机16秒左右 算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