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不定时重启大神有什么高招吗,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10-19):
华硕h81m-e不定时重启大神有什么高招吗,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前天遇到个b85的也是,刷了bios无解,换电源什么的都搞了,还是不定时关机....在保的主板直接让他保修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遇到个b85的也是,刷了bios无解,换电源什么的都搞了,还是不定时关机....在保的主板直接让他保修去了

唉,这种一直都没搞好过,,,,,

网友:
不定时重启,你可以换个cpu试试。。。。以前碰到过。。

网友:
往往大问题都建立在小问题之上,其他配件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