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PLUS V1.0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10-19):
主板型号:M5A78L-M PLUS
接机故障:通电不显示
检测故障:复位灯不停闪烁
        这主板走了弯路,全是图纸害的。
        话说这个主板,故障很多,修了好几块。无非2.5v(cpu风扇接口的五腿芯片),1.8v桥供电,1.5V内存供电。但是这个机器检查一遍,中间过程就不说了,这几个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CPU复位。所以去了官网下载了BIOS来刷,结果一毛一样的故障。没办法供电正常就去查时钟了。搜索帖子,发现还真有人说还时钟IC好的。刚好有个报废主板,是个大板的m5a78,时钟芯片错了一个字母,一个A一个B,查了能换。结果想骂人,没用。测量B16,1.76V时钟应该是有的。算了老老实实去里屋开示波器看看吧。

那么时钟也有就是复位信号问题了。测量A15,3.3-2.1跳,看这样子PCIRST应该也是出了,只是要么被来回拉低。要么问题出在BIOS,可是BIOS刷过了没用。看看PW信号吧

这个图是正确的,之前的点位是错的是个大IO,这个是小的。(走了好多弯路,找不到原件)。这个O_PWROK_R很稳定的3.3没问题。再看25M时钟没问题

那就是SB和BIOS之间的通讯出问题了,引起反复复位。打BIOS引脚阻值没发现有明显短线类的阻值。查了图纸,之前图纸什么都找不到。对比下
正确的

错误的

在错误的图上找了一上午,测量时通的,以为没断线,走了弯路又去查了好几次供电和时钟。等找到正确图纸的时候,真想骂人。运气也好,就是BIOS第一脚到SR17断线。飞线,问题解决。

网友A:
修个这主板费这么大功夫,不知道能收多少钱?这种主板,二手也仅仅几十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这主板费这么大功夫,不知道能收多少钱?这种主板,二手也仅仅几十块钱吧.

主要是修个乐趣 闲着也是闲着.。。。看着坏的总想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个这主板费这么大功夫,不知道能收多少钱?这种主板,二手也仅仅几十块钱吧.

给维修费100你说修不?再说了,客户给你拿来是信任。有时候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网友:
痛并快乐着,最终还是搞定了,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C:
这个真是太仔细了。。。。是我估计搞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是太仔细了。。。。是我估计搞桥了。。。。。。

很遗憾的告诉你,查完供电时钟,刷过bios后,我已经加焊过南桥了。没办法谁让图纸开始的时候对不上呢。当初想着不会太大差别,没想到差别那么大。都是想省下载分惹得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维修费100你说修不?再说了,客户给你拿来是信任。有时候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给一百块钱当然修了,可是实际上很少有那样的事。

网友D:
这块板确实多问题的,插电源就触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确实多问题的,插电源就触发也有

是的,修过一次,好像是针脚旁边822电阻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