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60做系统掉电,大伙可以讨论讨论

楼主(2017-10-19):
客户拿来机器说是硬盘坏了,具体这么坏客户也不知道怎么坏的,直接换新硬盘,换新硬盘做系统就开始掉电,散热这边用手摸比较烫,认为是高温造成的,直接拆开除尘,打硅脂,在继续做系统,还是一样的问题,ghost完后进系统一半就开始掉电,进PE不掉电,放大半天也不掉电,温度用手摸也正常,手上有新的散热器换完加铜片处理还是一样的问题,拆机裸板测试,各路电压都也正常,脑袋大了,断电裸板测试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其它正常只有PL6电感对地阻值无穷大,找图纸输出电压是1.05V-VTT,发现只要开机做系统 PL6电感周围发烫,去掉电感周围的电容问题还是一样,开机这个电压也有正常,这个1.05V电压去到很多地方,正好手上有一块料板,显卡坏的,刷BIOS也不行,换完电感周边的芯片还是不行,客户着急用 催的厉害,发现这个机器掉电的时候显卡特别烫,Y460机器有个特点 去掉独显供电后直接用集显也能亮机,客户又着急催个没完,直接断开独显供电,做系统居然进去了,进系统后测试了一下温度都正常,问客户玩不玩游戏,客户说只是办公机器,告诉让客户用集显办公不影响,客户同意,直接装起来客户拿走,全程不到2小时维修结束,很匆忙没来得及仔细研究,所以大伙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独显供电芯片可以尝试更换一个

网友A:
应该就是独显坏掉了,那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加焊试试看

网友B:
你是用客户原装电源还是用维修电源,前几天一部Y460我用维修电源进BIOS没事,但进系统到WI7那横时就掉电,以为什么不行了,拆这拆那的,后来一想是不是维修电源的电流调小了,转一下旋纽,开机没掉电好了。一时没想到多走弯路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客户原装电源还是用维修电源,前几天一部Y460我用维修电源进BIOS没事,但进系统到WI7那横时就掉电, ...

原装电源和维修电源都一样,都掉电,和电源无关,还是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独显坏掉了,那时候有时间的话可以加焊试试看

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和的问题,这个主板PL6  1.05裸板对地短路,但是接上电开机后电压也出现正常了,时间太紧就没有取掉显卡后测量,应该还是显卡这边出现问题,导致高温掉电

网友D:
显卡 通病了      EOS也经常这么做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 通病了      EOS也经常这么做  哈哈哈

这个显卡通病,是显卡本身坏了,需要换显卡,还是取下来重植就好了?

网友:
这样维修一个不容易返修,而且又省时只要客户同意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和的问题,这个主板PL6  1.05裸板对地短路,但是接上电开机后电压也出现正常了,时 ...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也不少,可能显卡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