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7-10-19):
客户拿来不开机,拆机板号;LA-6884P V1.0,发现PQ302发烫去掉后,测公共点还是短路,发现屏接口电容烧了去掉电容,测公共点无短路,装上PQ302各个电压正常,开机显屏到此结束。

网友:
这款机器大电流是通病,一般去掉个电容就行了,电容位置是插屏线旁边的那个

网友:
大电流是每个主板的 通病  电容 场管的 是故障高发地带  要切记

网友:
确实这个机器大短路有烧隔离管的毛病。。。

网友:
下次知道了 呢

网友:
通病,屏线接口处的电容,拆掉就行,我一般不补上去

网友:
楼主,你怎么也不标注一下啊,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啊。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让维修者赚钱的,感谢联想

网友:
老生常谈 这款机器 大短路基本就是秒杀的·在~~

网友:
哦哦哦,还没有遇到过的啊

网友:
看来这款机子的故障是通病了,以后遇见就好修了。

网友:
只去电容的话是可以开机但是上电池会5A电流不能电池电源同时用,所以隔离MOS管也必须换!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上拿过来都是送钱的啊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和隔离保护管都是这机器的通病,修到好多个了

网友:
这都是老通病了,遇到直接秒的

网友:
我也经常修到这个问题,这个电容经常是短路的,直接换掉就好聊

网友:
不光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很多机器上都有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个,大致一样,通病。。。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送钱的,哪怕隔离管通了也可以不用管 正常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