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兄弟7420打印扫描效果都正常,复印空白,求大神~~~

楼主(2017-10-19):
打印效果正常,扫描送稿器或平板扫描都正常,就是复印空白,复印浓度也调成最浓的,复印出来还是空白,求各位大神指教指教,谢谢!!!
平板

网友:
排线或着 扫描头。 。。。。。。。

网友:
打印正常吗?
用机上面打印配置页面正常吗?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换主板试试,复印这一路控制没有启用

网友:
不盖板开始复印,看看有没有绿光 ,但不要用眼睛直接直视绿光源小心坏眼睛。如果有 就换接受部分。或者是反光片移位了。

网友:
看看复印的排线是不是松动或者氧化了拆开看看

网友:
看看扫描头灯亮不亮,一般是扫描头或是排线故障,代换扫描头和排线试试看

网友:
先检查一下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换主板撒 。,。扫描头 ,排线啥的。自己多注意下

网友:
打印估计都不正常

网友:
扫描头扫描头扫描头扫描头扫描头

网友:
复印空白一般来说应该是定影组件出了故障,但你说打印,扫描都正常,那就得看管复印这块儿了,具体的还得自己去查。

网友:
这款机器 建议你 在设置菜单里 做下出厂设置初始化 遇到过 复印 底灰 换硒无效 初始化解决

网友:
我觉得是排线松了 我以前就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扫描如果是好的,按理说复印应该也是好的,除非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