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10-19):
以前在售后的维修案列,凭记忆写的,所以没有现场图片,顾客拿一台小米5说不开机(顾客原话),摔过后不开机。用深刷线先刷机,刷机正常通过,按开机键,等几分钟,呼入一个电话,可以打通,说明是可以开机的,只是屏幕是黑的,看不见。拆机查背光供电,本来应该在电容C1125  C1115位置查升压后的背光供电

由于要扣上屏幕才会有20V左右的电压,扣上屏幕就把这些零件遮住了,测了下对地值,和正常主板差不多。把主板取下,目测正常。装屏装电池,开机,继续顺着VREG-wled查,在储能电容C631并没有产生20V左右升压。推测两种情况,一种原因是CPU没有检测到屏幕,也就是CPU认为屏幕还没有扣上,于是把可能涉及到屏幕检测的线路和供电 都查了下,对地值和电压均正常,暂时排除这种可能性。第二可能是升压电路有问题,

升压电路由升压电感L602,隔离二极管DS604,储能电容C631以及电源芯片U600组成,在电容C586测试背光的主供电VPH_PWR_WLED_BL无电压,对地值正常。场管Q601的输入VPH_PWR肯定是正常的,不正常就不会开机,Q601有输入无输出,反推的结果只能是Q601本身或者EXT_FET_WLED_PWR_EN_N使能信号有问题,更换Q601问题解决,如果手里没有这个Q601零件,可以取下Q601直接短接R639.如果CPU的使能信号有问题取下R637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有图有点位有零件,修起来就是爽。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必须加分

网友:
              看到小米维修的  加分咯

网友A:
楼主你好,请假一下屏幕检测线路是哪些

网友:
感谢分享,这是宝贵的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假一下屏幕检测线路是哪些

屏幕要被检测到,屏幕至少应该有个基础的供电,有可能参与检测是 ID_DET    5对MIPI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要被检测到,屏幕至少应该有个基础的供电,有可能参与检测是 ID_DET    5对MIPI总线

谢 谢 楼 主,学          习     了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谢 谢 楼 主,学          习     了

网友(2017-11-28):
分析的很有道理:kaixin::kaixin:

网友:
楼主辛苦了,记忆力真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能看懂图纸的人

网友:
看得出楼主理论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这机子不开机的也多,太多问题。没配件也不好搞。

网友(2019-03-26):
楼主我想问下小米5进系统黑屏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