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0-80不开机(短路)

楼主(2017-10-19):
地点:广州
时间:距离2018年还有74天
机器:联想E40-80
故障:不开机
直接进入正题,插电0.060A,短路不解释,拆机。
3V电感附近微烫,阻值0.002,就它了。先断开节点,确定是前面还是后级,烧鸡伺候,摸着南桥后面发烫,好了,电压继续加大,2.7A肯定巨烫,焊油点一下,一缕青烟随风飘,就一个电容短路了。装机测试进系统等等一切正常。到此结束。加分啊,码字不容易啊。

网友:
就是这几个字了聊试了,咋也不说说维修经验

网友:
你这手书的图  估计看明白的人不多%……

网友:
大概懂得在何处,碰上这机也可以知道故障位置在那里。

网友:
这种短路烧机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我去我们昨天接到一台也是这毛病我直接没搞了,我曹我大意了。这简直是送钱啊。太马虎了

网友:
烧机来的快,如果就是电容短路用有时候能看出来

网友:
修的不错,断路就需要烧鸡,感谢分享,已加分。。。。。。

网友:
用焊油点故障件,有机会试试,这也省的烫手了

网友:
到底是那个电容损坏了,你的花花我实在看不懂,配上相关图片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