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楼主(2017-10-19):
现在的技嘉H81主板还有APWROK这个信号吗?
主板
技嘉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看应该就可以知道了,论坛有./

网友:
8系列的时序里面还是有采用的.....

网友:
看图纸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技嘉H81主板还是有APWROK这个信号的

网友:
具体找个h81原理图的看一下这个APWROK是不是采用吧

网友:
有,IO发给PCH的,没有这个信号,PCH内置ME模块部分如何工作呢?

网友:
那当然有了啊,南桥脚位apwrok这个一直在,还有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