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 一下 IPAD Air 1 换硬盘 可以 解 ID吗。

楼主(2017-10-19):
请问 一下 IPAD Air 1 换硬盘 可以 解 ID吗。
还是有其他方法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有风险 。。。。。。。。。。。。。。

你有试过。
为什么我问了卖硬盘的,全部说不行。

网友B:
现在解不了了,苹果又出大招了,IOS11开始五码要一致,CPU也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解不了了,苹果又出大招了,IOS11开始五码要一致,CPU也得匹配。

还没升级IOS11呢.......................

网友:
可以解的,前几天才解的,自己可以试试,只问不做会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