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供电是指啥供电呢?谢谢

楼主(2017-10-19):
管家供电是指啥供电呢?谢谢
管家表示SA供电。1V左右,新增的供电。给哪个芯片提供电压的?
芯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应该是目前新机子的供电吧

网友:
VCCSA,系统代理供电,或者说系统管家供电,单独给CPU。电流强度不高,电压一般在0.8V-1.0V之间。部分小厂子设计的主板,这个供电直接与VTT总线供电挂钩。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金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