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UP1708U05代换有兄弟遇到过吗?

楼主(2017-10-19):
UP1708U05  PDF谁有???一体机H81组装机上的。烧坏了。在网上找到个图片。淘宝又慢了。又谁遇到过,代换过,PDF也行。论坛没有这个芯片资料。

网友:
大神在哪里???在线等。。。

网友:
看电路是PWM芯片还是线性稳压的
线性稳压看是4脚输出还是6脚输出的

网友:
截个电路图,电流不大可以改个线性输出的,买几块tb的降压小板电流6a那种,3块钱,应急很方便

网友:
楼主,你这是什么型号的一体机上面用的芯片啊?

网友:
搜索了一下论坛和百度都没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