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维修3之无背光,无触摸

楼主(2017-10-19):
从万老师那边拿到主板都,加电开机,能显示,忘记扣指纹排线,关机后扣上指纹排线重新开机,居然不显示了。那就按不显示的先修。
测J2019第2脚,有4V电压,拆背光芯片,瞬间崩溃,焊盘掉了4个点,难怪说第二次开机不显示,本来想放弃的,想想趁此机会练习下补线也不错,于是就在显微镜下开始漫长的补线过程。中间由于一个脚位即将掉点,干脆彻底弄掉算了。经过漫长的过程,补线成功。

效果图如上,装上背光芯片,显示正常,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居然无触摸。查看触摸芯片,发现白触摸有焊油,有焊接痕迹,拆下白触摸后,装上触摸正常。

网友:
兄弟,这个不是前天你发的那个吗?来了就召唤一下,河南的维修老司机群592495131

网友:
高手 不过飞的线看起来不是很美观 能用就行 加油

网友:
第一次飞线,还是这么小的空间,说多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ID

你想多了,已经查了,还没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B:
楼主第一次飞线就成功了,多谢分享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一次飞线就成功了,多谢分享经验了!

哈哈,是第一次飞手机的这种线,刚开始怎么都飞不上,慢慢就熟练了 。

网友:
显微镜用到多大倍数的?

网友:
能不能进系统呢  哈哈

网友C:
补上线以后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一打,这样线就平了,再稍搞点绿油固化,完了也轻轻打一下,然后再装会比较好

网友:
这飞线。。太费力了。。得花多少时间。。。。。。。。。。。。

网友:
楼主是很不错的 第一次值得借鉴啊   期待下一次的有跟好的帖子  谢谢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学成,可以出师了!一般问题已经难不倒你了

网友:
一直以为自己焊工很牛逼,看了楼主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网友:
补线补了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上线以后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一打,这样线就平了,再稍搞点绿油固化,完了也轻轻打一下,然后再装会比较好

背光这个位置真不好打磨,这种也好装

网友D:
楼主还有几天就毕业了吧?我们还在一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有几天就毕业了吧?我们还在一期呢

应该是周二就回家了,一期就慢慢奋斗吧,到二期就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网友:
第一次飞线就发的这么好真是佩服呀

网友:
这飞线看着都费劲

网友:
这线飞的跟画上去的,能亮机也是神乎其技

网友:
很可以 新人 前排学习经验 各位大佬多多关照

网友:
飞线用了多久时间

网友:
这个还是真容易坏呢,遇到好几次了,换了就好

网友E: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无背光的6,中间掉一点,但是挖出来的不对,最后到背面飞一根线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无背光的6,中间掉一点,但是挖出来的不对,最后到背面飞一根线才搞定。

恩,背光 的C2脚,你在掉点的下面挖下就出来了,没必要飞那么远

网友:
这个飞线技术不错哟。个人觉得飞线很不好处理,经常弄不好。不知道楼主有什么高招。

网友:
不错哟,思路清晰,可谓轻车熟路 学习了

网友:
飞线这种事都是熟能生巧,多练习你就无敌了

网友:
诶  看来还要去实地学苹果手机了

网友:
维修技术 不错哦,看来基地真的教学很牛的

网友:
看着都烦。楼主好厉害呀、、、、、、、、

网友:
维修经验不错,思路很清晰,所以还是得多测量才能出结果

网友:
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