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738 加电不显

楼主(2017-10-19):
宏碁4738 开机电流跳变0.95-1.03左右不动 还有一台NEC也是电流到1.05左右不动 这个时候应该查什么位置。内存装不装电流都不变 。是南桥出问题了吗?大神指点我一下 谢谢了
问题

网友:
NEC的大电容??????如果是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这电流也挺像显卡......................

网友:
200度吹一下显卡2分钟试试看 得的话在上机器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