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37 EC程序刷写求助

楼主(2017-10-19):
最近修到一台DELL  5537 开机5声报警  逐渐变小   刷了 BIOS程序 故障依旧 很是怀疑EC程序问题 搜索论坛  找到EC程序   却不知道怎么刷写   。   论坛上面的华硕与G480的 QF9012 A3与此机的   脚位 定义应该不对的    对照着找了下 不知道这个SPI_FLASH ROM的 4个点对不对    还有个TP_PLL_LOCK的  就不知道是哪个点了。

网友:
图片发错一张   不好意思了  这张是论坛上ASUS  和G480的  EC脚位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是加焊桥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没有桥的 只有CPU  显卡

网友A:
最近修到一台DELL  5537 开机5声报警  逐渐变小   刷了 BIOS程序 故障依旧 很是怀疑EC程序问题 搜索论坛  找到EC程序   却不知道怎么刷写   。   论坛上面的华硕与G480的 QF9012 A3与此机的   脚位 定义应该不对的    对照着找了下 不知道这个SPI_FLASH ROM的 4个点对不对    还有个TP_PLL_LOCK的  就不知道是哪个点了

不是国宝的熊猫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真是啥人都有啊,复制人家说的话在发一遍,这不是灌水吗?

网友:
这个ec bios要RT809F编程器刷。去搜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到一台DELL  5537 开机5声报警  逐渐变小   刷了 BIOS程序 故障依旧 很是怀疑EC程序问题 搜索论坛   ...

你这是在灌水啊 !!小心账号被封掉

网友B:
贴子里的第一张图片编辑一下吧,泄漏客户信息了

网友:
你刷了也未必能好,买剪板的EC没有卖吗?

网友:
这机器 5537 修的多了,很多CPU 本体坏的,看你这故障像是没过内存,查查内存工作条件吧,还有这板子要装上cmos 电池,第一次 点不亮 ,强行断电 再点一次,然会自己会掉电,然后自己自动上电才亮, 记住咯,这板子很少刷EC 的程序,基本上只要EC 线性供电短路,CPU 和桥一体的,基本上也是挂了的,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买个料板吧!刷个ec整套工具不值当!

网友:
这个东西谈不上不值当  以后肯定能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子里的第一张图片编辑一下吧,泄漏客户信息了

这论坛没找到地方 修改 连删帖都不好操作

网友:
买个带板的EC吧,方便又省事,简单多了

网友(2022-04-22):
这个刷ec程序也没好,估计还是内存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