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g 无显示 如何看主板走线?

楼主(2017-10-20):
有一台IPHONE5G. 不显示 有背光 能连接电脑。 。一打J5座子二极体。懵了。  14脚  90_LCM_MIPI_DATA1_CONN_N 二极体为OL..
相连接的只有一个电感和CPU 测过电感两头是通的。14脚到电感也是通的。。

要么就是走线断了要么就是CPU的问题了吧。。
没动过CPU。有点不敢尝试。。 想问问这个走线怎么刮得?

如果真是CPU的问题。。 大神们 这个有没有别的方法不动CPU 让14脚的二极体正常?

还有个问题 怎么看这个是上层的暂存还是下层? 这个是不是虚焊了?  还是坏了

网友A:
再问一下。。 能不能加焊一下CPU。  万一运气好呢。。 大神们开多少度加焊的?

网友B:
加焊不行,封胶的加焊会爆锡,测电感有组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不行,封胶的加焊会爆锡,测电感有组织吗

电感两头二极体 OL。                   凑字数

网友: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CPU虚焊,拆掉重做U吧,这个U比A8简单多了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刮开。有的可以刮开

网友C:
要不CPU空焊,要不板层断线,空焊的可能较大

网友D:
5带好修   这个问题不行就搬板啊  也不用搬啥东西  做完CPU稳不稳定还是两回事

网友E:
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拆U补线吧刮出来的机率不高,毕竟不知道是哪断的,先找个废板拆了U从U那头用砂纸打打看看能不能出来,打出来再在好板上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 能不能加焊一下CPU。  万一运气好呢。。 大神们开多少度加焊的?

加焊不了,只能重装,昨天我刚干死一个,不太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下。。 能不能加焊一下CPU。  万一运气好呢。。 大神们开多少度加焊的?

加焊,恐怕有胶的肯定会爆锡,要么别动,要么就直接重植干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CPU空焊,要不板层断线,空焊的可能较大

从没动过U。想问问这个是CPU上面空焊还是下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5带好修   这个问题不行就搬板啊  也不用搬啥东西  做完CPU稳不稳定还是两回事

找些能开机的ID版练练手先。。 搬板哪些搬过去?  基带CPU 硬盘和码片三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些能开机的ID版练练手先。。 搬板哪些搬过去?  基带CPU 硬盘和码片三个吗?

对啊   不用动CPU的  我搬过好多   都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拆U补线吧刮出来的机率不高,毕竟不知道是哪断的,先找个废板拆了U从U那头用砂 ...

刮了个料板5G  这个点走线在点下面  刮了一会有点深 就没刮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   不用动CPU的  我搬过好多   都没什么问题  问题是简单

先动U好了。。 不行再搬板。。 5代这么费劲也没什么钱赚 当练手了

网友:
           5 还 有   人修啊

网友B:
这个点在外侧可以飞线的,比做u容易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在外侧可以飞线的,比做u容易点

一根线插到CPU 这个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线插到CPU 这个点吗?

是的,不过我没做过,就像码片到cpu虚焊一样免拆飞线,有空可以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