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主板工作几分钟就会花屏

楼主(2017-10-20):
没有图纸和点位。一块华硕P5G41C-M LX主板工作几分钟就会花屏,请教一下是哪里故障?

网友A:
换条内存看看,在不行就是集成显卡的问题

网友:
花屏的时候,测量下主板上有什么供电或者信号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内存看看,在不行就是集成显卡的问题

不是内存问题,换内存一样的问题,修得头疼。

网友: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在正常开机的情况下,有时表笔一碰POU1或POU3的7脚就会黑屏,电压2.7V左右,正常亮屏时为1.2V左右。8脚为恒定的1.8V(DDR2内存),花屏与否都是1.8V。

网友:
有时钟ic的话 加焊下时钟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