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绿屏

楼主(2017-10-20):
         同行的神舟K460p笔记本,开机红屏,换屏线,换屏无果,打屏线接口值正常,看图纸是PCH输出LVDS,加焊一样,HM65的,手上有片全新的换上去,内接变成绿屏了,外接不显。
         有人说可能是显卡问题,这机去掉显卡供电会掉电,直接拆除显卡,还是一样的绿屏,无语。手压CPU座会有变化,会红绿蓝白灰,CPU座已加焊,还是一样,会不会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A:
这板可以连CPU都还没有工作。。。。。。。。。。。。。

网友B:
有没有换个CPU  试下?绿屏,你再跑下线路 到屏接口与主板接口 通断 ?LVDS 阻值也顺道打一遍,看有收获没有?

网友C:
这个问题独显卡可能性大点 还有屏线接口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可以连CPU都还没有工作。。。。。。。。。。。。。

HM65平台,集显供电都已出来,显示不正常,你认为CPU还没工作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个CPU  试下?绿屏,你再跑下线路 到屏接口与主板接口 通断 ?LVDS 阻值也顺道打一遍,看有收获没 ...

接口阻值正常,CPU已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独显卡可能性大点 还有屏线接口也会

你没仔细看我的帖,独显芯片已拆掉,还是一样的故障,显示绿屏,可以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能否正常开机了?开机了修输出,没开机修ADS前

网友:
你说显卡没问题,可以外接一个显示器看看,如果显示器上面还是一样的故障说明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神州花屏的 之前有款I7 的再搞都搞不好

网友:
打下屏信号 。    看看是到桥了 还是到的显卡 别盲目干

网友:
估计还是cpu那边的问题吧  再重新测一遍通断吧

网友:
这款机器大电流是通病,一般去掉个电容就行了,电容位置是插屏线旁边的那个

网友:
显卡输出信号 通往芯片在转往屏幕  检查显卡输出给屏幕信号的芯片

网友:
对  没错 注重是要检查显卡输出信号给的一个芯片  在看芯片接受的信号通往屏幕的一个过程

网友D:
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一般绿屏屏幕缺信号,

网友:
有时候BIOS会造成花瓶,刷个BIOS看看哦,还有就是换个系统看看,总么慢慢去排查了

网友:
这个就麻烦啦 都换过啦
南桥也是有可能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一般绿屏屏幕缺信号,

几组数据线到PCH阻值都是710。

网友E:
应该不会是显卡啊,我感觉还是屏和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是显卡啊,我感觉还是屏和屏线问题
屏和屏线我这都有,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