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通病华硕M5A78L-MLX3 PLUS

楼主(2017-10-20):
华硕M5A78L-MLX3 PLUSR1.01 R1.03 加电掉电。有的时候加电有显。多数是加电掉电。上CPU掉电。不上CPU不掉电。电压都有。包括小五角2.5v也正常。
第一次是各种修啊。刷BIOS。加焊桥。换EPU芯片三极管。电阻。都不行。上CPU掉电。不上CPU不掉电。想到这是不是CPU芯片开焊。。。。。。加焊故障解决。
俩片主板。一个r1.01。一个R1.03.  1.03上不上CPU都掉电 有类似故障的试试。

网友A: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怕会返修,过来人之说。

网友:
上CPU就掉电,不上就不掉电。就可以重点怀疑CPU供电芯片了。可以测量PWM输出波形正常与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怕会返修,过来人之说。

难道是芯片边上的那个检测电阻出现故障了吗

网友C:
》台式机INTEL H55主板上酷睿I5 一代CPU,正在看视频突然显示无信号,电源灯常亮,按按着开机开关不放关闭不了!强制拔掉电源关机后再触发开机就出现以下情况:触发上电瞬间又掉电(电源和CPU风扇都是转瞬间)不停的循环,在风扇转的瞬间主板各个电压基本都出来了,长按住开关关闭后可以再次触发“说明不是主板电路短路导致电源保护了!如果短路保护电源是无法短时间内再次打开的!”各点对地值也OK---检查发现CPU风扇被数据线挂住,CPU底部贴的易碎标签变形,说明高温过!----最后加焊CPU座后触发上电亮屏了---此板的CPU为何没有高温保护电路呢?20171018 GB

不是国宝的熊猫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D:
这样的故障我也觉得会返修  一般都是排阻 坏了。

网友:
这种板还没遇到过。。。。。。不好修呀。。。

网友:
修板不如换板。不值得修了。我都懒得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芯片边上的那个检测电阻出现故障了吗

当真CPU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的情况是有,但真不是特别多。那些加焊一时好了的,多半以后还是会返修,有些可能是电容电阻的事情,有些可能是板层过孔不良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真CPU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的情况是有,但真不是特别多。那些加焊一时好了的,多半以后还是会返修,有些可 ...

大神分析的相当到位啊。给力你那边BGA好了吗。有显卡要给你看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真CPU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的情况是有,但真不是特别多。那些加焊一时好了的,多半以后还是会返修,有些可 ...

这个我同意,曾经修到一块盈通h61。8859芯片的,情况是来时无cpu供电,其他支路电压都稳定,ocset tonset 过流那些全正常。换了个芯片。正常亮机了。但是发现只要手一摸芯片那个位置,掉电重启,。。这个地方只要不受力就一切正常。。。。后来就这个给客户了。2个多月没返修。2333333333333装机箱里,谁有事没事去摸她啊

网友:
值得收藏    这些帖子给广大群众们 带来了客观的利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分析的相当到位啊。给力你那边BGA好了吗。有显卡要给你看下的。

显卡暂时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同意,曾经修到一块盈通h61。8859芯片的,情况是来时无cpu供电,其他支路电压都稳定,ocset tonset ...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芯片边上的那个检测电阻出现故障了吗

检测电阻。换了。故障一样。还有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故障我也觉得会返修  一般都是排阻 坏了。

有帖子说是102排阻虚焊了。加焊就好。我加焊没用。最后加焊的EPU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INTEL H55主板上酷睿I5 一代CPU,正在看视频突然显示无信号,电源灯常亮,按按着开机开关不放关闭不了 ...

这是我十月十八号刚刚修过的一张我自己卧室用的昂达H55主板的机子, 安装CPU,触发就掉电的例子----我不需要发水帖混分,俺不缺分....也没这样下三烂的习惯.....

网友B:
好吧。什么时候想修 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
这样容易返修不像是CPU供电芯片虚焊导致的,仔细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上cpu掉电,不上cpu也掉电是怎么回事,开一下就掉 难受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上cpu掉电,不上不掉电,是cpu供电部分问题,大神们都说加焊会返俢

网友:
不上就不掉电。就可以重点怀疑CPU供电芯片了

网友:
嗯 ,遇到过, 不过也有 CPU供电芯片旁边的822损坏导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什么时候想修 了告诉我一下

或许以后都不再修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许以后都不再修了,哈哈。

这样不好把,这样要报废好多好卡的呀可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好把,这样要报废好多好卡的呀可惜了。

论坛里修显卡的人多的是。

网友:
请大师快指点吧,菜鸟都快死了。我是菜鸟我要看维修过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修显卡的人多的是。

还有那位大神啊没注意到呀。有介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位大神啊没注意到呀。有介绍吗

反正挺多的,我一时半会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挺多的,我一时半会没注意。

好吧,大神注意到了告诉我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大神注意到了告诉我一下呵呵

好的。

网友:
只怕不出1个星期就返修,碰到过几次,有时候真怀疑是不是某个电阻不对导致的

网友:
加焊的芯片返修的几率较大.最好是换掉或者查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请教各位大神,谁能详细讲解主板点位图使用方法吗,或者教程链接都可以。谢谢了

网友:
板上液体是什么玩意儿??????

网友:
DELL380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加焊。用几天,反复。有时候有隐患的。

网友:
有些加焊后能用久了又不行了.///

网友:
现在我都很少修了。。。。基本都是直接换主板。客户也满意,修了  再跑一趟,人家会烦

网友:
我遇过AMD华硕板开机掉电是CPU上面的小五脚没有2.5V电到导致开机掉电,那也是同病。但是不知道楼主这板有没有那个小五脚

网友:
想必大家都修过不少这种问题了吧  真正加焊芯片好的 那非常多 但是问题并不是芯片 大多数都是周围电路问题

网友:
这样搞不好会返修的感觉不是那个的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