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U触发 3秒后掉电,重修实例!。。不想退钱

楼主(2017-10-20):
一台三星270E5U 客户送来说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多按几下开关有时能正常开机。但掉电的机率多。
我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从0.002--0.000  估计有小短,
按电源开关,电流上到0.7A左右掉电,也就3秒左右掉电。、
动手拆机,先打各供电电感对地值,没发现有短路,19V 3.V待机电压都正常,三星这个的5V估计是开机才出来的。
接电源,测了一下开关脚电压 ,只有0.6V
因为是新手,我问了一下*马师傅,他说让我拆下接开关脚的小电容,我找了一下,在开关板上拆下了小电容,上电再测开关脚、
还是0.6V左右。。不正常,我测了下,开关脚接到主板这才的是插座的第二脚,索性取下开关板,
直接测了下主板上插座的2脚  3.3V ,待机正常。
那为什么接上开关板就变成0.6V呢?
估计还是开关板有小短或是有元件不良,可是开关板到主板插座这里的线路就经过了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接地的小电容,小电容我又已经取下来了

难道是开关??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开关的通断,又很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呀,,

最后死马当活马,索性取下开关,直接测了下开关焊盘的电压 ,3.3V 竟然正常了、

这开关用万用表测通断状态又没问题。。

换一个开关吧,试试。。。

换好,测了一下3.3V   到这,,。触发亮机,目前 还没掉电。。。。。

各位帮看看是不是我还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A:
我还没有看完你写的文章,就认为是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看完你写的文章,就认为是开关坏了

不理解的是用表测开关的通断状态很正常!不管是新换的开关还是旧的那个,都要按两次才触发。。

网友:
台式机遇到过开机刚要亮屏瞬间断电的  刷了BOIS 最后发现开关坏了

网友:
没错 我遇到两次这个机器的开关问题了  漏电

网友:
拔掉开关   短接下开机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就是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