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提示EC错误,求BIOS

楼主(2017-10-20):
如图:提示错误,从坏板换过一个BIOS还是老问题这个板子,在南桥下面还有个小的八爪芯片是带程序的如果去掉不能上电!!谁有这个板子的的备份BIOS,和这个小八爪程序,,给发个!!
求教高手指点!!
贡献此板的程序两个 bios  8M和小八爪的64K

从论坛里下了四五个亮机BIOS都不跑码,只有原板的能跑马亮机!!什么意思

网友A:
那个芯片是tpu芯片吧。这板子进华硕服务器就行了啊,找他的ec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是tpu芯片吧。这板子进华硕服务器就行了啊,找他的ecBIOS

你说的是官网。。。?没见啥ECbios啊。再说官网BIOS不能刷啊

网友C:
我去官方网站下载了bios,里面是没有单纯的ec程序的,在cap里面,要自己分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去官方网站下载了bios,里面是没有单纯的ec程序的,在cap里面,要自己分离....

谢谢。。。这个bios,论坛里备份的都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请刷这个官方分离版本的bios,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bios,论坛里备份的都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备份的是不能用的,因为那个ec的bios要没初始化过的bios程序来重新初始化的,我给你分离了一个官方网站最新的bios,你刷上应该就可以用了,它会自动重新去初始化那个64k的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官网。。。?没见啥ECbios啊。再说官网BIOS不能刷啊

华硕台湾服务器内部网啊。。。。官网没啥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备份的是不能用的,因为那个ec的bios要没初始化过的bios程序来重新初始化的,我给你分离了一个官方网站最新 ...

言之有理,华硕X79上面的TPU附带的EC芯片都不是靠实机刷写,而是经过新BIOS自动初始化来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言之有理,华硕X79上面的TPU附带的EC芯片都不是靠实机刷写,而是经过新BIOS自动初始化来完成。

现在的芯片全部是软件控制gpio来控制硬件的功能了,所以只要软件有问题了,硬件直接就不正常工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芯片全部是软件控制gpio来控制硬件的功能了,所以只要软件有问题了,硬件直接就不正常工作了

是的,利用软件来配置硬件的GPIO可控编程引脚,来实现同一个芯片却带来不一样的功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lter%5Bforum%5D=239论坛有很多BIOS程序,八角程序比较难找

网友:
不小心点到了下载,结果就扣了我下载分。

网友:
华硕要分离的BIOS真心不懂,BIOS初始化EC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备份的是不能用的,因为那个ec的bios要没初始化过的bios程序来重新初始化的,我给你分离了一个官方网站最新 ...

果然论坛有高手啊,,,,啥时候给分离一个可以用的BIOS 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刷这个官方分离版本的bios,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谢谢高手指点,,,不提高以后都没法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利用软件来配置硬件的GPIO可控编程引脚,来实现同一个芯片却带来不一样的功能。

这以后编程器主板备份的BIOS是不是都不能用了,,厂家太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以后编程器主板备份的BIOS是不是都不能用了,,厂家太黑了

也不是这么说,像这样芯片类配置GPIO引脚的固件程序,有些备份出来不一定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高手指点,,,不提高以后都没法混了。。

刷上分离的bios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上分离的bios解决问题了吗?????????????

没有,,谢谢麻烦你了,,还是不跑码,上台湾官网的BIOS也不行,,几乎所有BIOS都试过了,用的是809,直接刷CAP,或是另存BIN格式的,论坛的亮机BIOS都刷过了,都是不跑码,,除了原板的BIOS,没碰到过这种现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谢谢麻烦你了,,还是不跑码,上台湾官网的BIOS也不行,,几乎所有BIOS都试过了,用的是809,直接 ...

原板的bios发百度盘,我帮你改me,你再试试

网友:
原板的BIOS 和小的八爪已经备份了在帖子里,,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吧??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板的bios发百度盘,我帮你改me,你再试试

板的BIOS 和小的八爪已经备份了在帖子里,,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吧??麻烦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的BIOS 和小的八爪已经备份了在帖子里,,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吧??麻烦你了

不是bios的问题就没必要搞了,还是查一下看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bios的问题就没必要搞了,还是查一下看是哪的问题了

水平有限啊,要是不是BIOS为啥原来的能亮机,最少论坛和官网的怎么也应该亮啊,奇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平有限啊,要是不是BIOS为啥原来的能亮机,最少论坛和官网的怎么也应该亮啊,奇葩

换了内存及cpu再试试,如果都不行,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建议上传百度云,论坛下载要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内存及cpu再试试,如果都不行,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建议上传百度云,论坛下载要分...

哦。好的。。这么高的级别没分啊??呵呵,,等下。我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内存及cpu再试试,如果都不行,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建议上传百度云,论坛下载要分...

http://pan.baidu.com/s/1geLtb6V

网友E:
好像官网的BIOS有的,不过要分离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内存及cpu再试试,如果都不行,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建议上传百度云,论坛下载要分...

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geLtb6V。。麻烦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官网的BIOS有的,不过要分离才行

论坛里有高手给分离了还是不行,,这个原板BIOS链接在网盘http://pan.baidu.com/s/1geLtb6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好的。。这么高的级别没分啊??呵呵,,等下。我传上

修改了一个,你可以试试,备份二那个就是,桥下的那个不用刷,因为我没动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改了一个,你可以试试,备份二那个就是,桥下的那个不用刷,因为我没动它

麻烦你了,,这个板子问题不是BIOS的问题,,之前刷BIOS不亮,估计是芯片不通用的问题原板子是:GD Q64,,我找了个邦华的 64刷机不亮,后来从别的华硕板子上找了个同牌子的芯片,刷了两种都亮,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麻烦你走了弯路,,BIOS芯片不通用,我还真没碰到过,,EC的芯片之前也被动过,,,估计也不是原板子了,,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了,,这个板子问题不是BIOS的问题,,之前刷BIOS不亮,估计是芯片不通用的问题原板子是:GD Q64, ...

我大概看了一下你备份的bios和官方的bios,里面是有数据不太一样,可能他们是一套的,你找个这种板搞一套的写进去,再把me初始化一下,理论上就可以解决...

网友:
官网上的bios是需要分离的吧,找出ecbios就可以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