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3时正常时不亮

楼主(2017-10-20):
客户送修一台东芝M333 说有时候会突然黑屏, 我打开试也是这样,不固定黑,用着用着就黑了,黑屏的时候我量发现背光开启电压3.3V没有,屏供电3。3V也没有。但是亮度调节电压还是可以调节,另外黑屏了如果在放音乐还是有声音在放的。如果这时合盖再开的话屏又会正常亮起。关机再开也正常,我先想到的就是显卡,我做过情况一样。打开机量屏线也没有断,而且屏线他去年还换过(不是在我这换的)大家说说看这主要是那里问题呀,不太好测量,

网友:
有时用很长时间也正常(几小时)有时几分钟就黑了,黑屏的时候电流还有1.5A左右也没有掉下来。连着屏和硬盘也不好换来换去的测量,有时又不出问题,得等他出问题时才能量。

网友:
首先确定到底是黑屏还是暗屏。用你的测试硬盘装个系统测试,排除软件故障。再就是跑电路查找没出来的3.3V和背光3.3V开启。

网友:
黑屏的时候用手电也看不到图像的。正常的时候有图有背光

网友A:
换个新的显卡看看,说不定就是显卡的问题哦,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显卡看看,说不定就是显卡的问题哦,楼主

刚才碰到屏线的时候,有时候就没图像了。然后拆来也没发现问题,量也没有断的,现在我又把屏线装上又是正常的,遇尔碰屏线的时候屏会闪,不知道是不是接触问题,先顶了个屏线,回来装上再看看。哎没法查呀,

网友:
大哥, M300系列的通病 ,屏线啊, 换了就好 了 ,

网友:
这种情况是很耗时间的,反正不是屏就是屏线或者显卡,还是慢慢排除吧

网友:
建议要是有新屏线换个试试

网友B:
你查下这个LID#信号,正常要为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这个LID#信号,正常要为高电平

LID#这个信号是那里的,屏线接口的吗? 今天新屏线收到了,换上还是出现了黑屏的情况,黑屏的时候屏供电3.3V是关断的,背光信号也是关断的低电平,烦人呀,系统我从新做了个在测试,可能不是屏线的问题,我用新屏线的时候也出现了,而且动屏线的时候也有会不显示的情况,而且有时电流会掉低的情况(掉到1.1A左右)。再测测要不换屏了(很大可能不是)可能要换主板了,头大。

网友D:
m300的屏线和显卡都容易坏,先换屏线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ID#这个信号是那里的,屏线接口的吗? 今天新屏线收到了,换上还是出现了黑屏的情况,黑屏的时候屏供电3. ...

LID#   休眠信号   在开关脚上,你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m300的屏线和显卡都容易坏,先换屏线试试看

我直接给你回复图片吧,发了新屏线,换上还是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   休眠信号   在开关脚上,你搜一下

你说的是休眠信号,但是在我图上不叫LID# 我看元件是MR1 发也的信号是LID591#

。这个元件,我用磁铁吸过,正常,可以休眠和唤醒机器
今天早上我又把旧屏线换上了,新做了系统到现在就这样开着机一直放音乐测试还没有黑过。但是一直摇屏线
会闪屏或者黑屏 ,因为他原来是放着不动都会自己黑,屏线这种情况下应该没问题才对,实在就想不通了,主板
上的屏线接口,我也没看出问题,但我还是加焊了一下,一直打开机子主板测试就是为了测试他黑屏的时候什么信号
不正常,可是这又3个多小时了一次也没出现过。头大呀。 。。客户还不停催我。
没有修好我怎么给人家,这问题也真是烦。我怕我装上他又出现了。哎。

网友:
今天就这样从早上9点开店到现在18点下班还是正常的。头大,不知道怎么搞了 不知道装起来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