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45v,板号为。LA-8221P

楼主(2017-10-20):
今天修好一台 !开不了机!待机电压是0.01,按了开关待机为0.02,指示灯亮啦。这样说机器已经有小部分触发啦!开不了机就直接查南桥的条件!最后查到Q38这个管,+3V-pch没有电压出来!这里没有电压肯定不对啦!量啦+3VALW电压为3伏左右。正常!再量G级电压,发现1.2伏!这就奇怪了!+VSBP不是主攻电么!一般都有15伏呀!这里是N沟道。高电平才能导通呀。刚开始以为R618电阻坏了!量+VSBP这一端是有15伏的,后一端1.2伏!量电阻,没有问题。直接拆Q38!直接找一个N沟道换上去,再去开机,量G级电压为15伏。+3V-PCH电压也3伏左右。电流哗啦啦上去。屏幕量机!简单维修!哪里有缺点。求大师指点!

网友:
细心啊。那么小的管子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
不错有思路,这样维修快很多,建义传上BIOS

网友:
程序迅维网都有;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A:
真的不错  我也有一台 触发啦 电流上不去 电压都出来啦 查不出问题

网友:
q38会影响g极电压吗?q43跟c610就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错  我也有一台 触发啦 电流上不去 电压都出来啦 查不出问题

电压都全查复位 内存条件等

网友:
问下,如上图R612怎么确定他的阻值

网友:
细心啊....................这样也行,不错不错

网友(2019-08-09):
学习了,是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
直接拆Q38!直接找一个N沟道换上去  理论扎实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