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4030 艰难的维修

楼主(2017-10-20):
笔记本Dell N4030 上电大短
拆机 发现全部烧坏没有4835d
换了个不同型号的小板
亮 发现不了 网卡  没办法  修小板 没找到可以代换4835d的管子 在论坛搜索 用4435代换 试机器 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是隔离保护电路的MOS管坏了吧?导致公共电压没有,造成主板不工作!

网友A:
公共点 保护隔离的维修  下次可以详细的写下

网友:
这个也可以写的这么夸张的。。。

网友:
这个小故障很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 保护隔离的维修  下次可以详细的写下

拍了好多照片 语音表达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