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 时显示时无显示

楼主(2017-10-20):
GA-B85-HD3   Rev:2.1  时显示时无显示     无显示时  15 03  32    来回重复跑马    刷bios解决

网友A:
BIOS在哪里呀。。老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故障与BIOS有关,有片华烦G31触发掉电,刷BIOS OK

G31板子还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775类型的主板,就算把BIOS去掉,只要各路供电信号正常,都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在哪里呀。。老铁 !!!!!!!

在帖子下面有个附件可以下载就是BIOS程序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收藏了~~~~~~~~~~~~

网友:
GA-B85-HD3显示时无显示,无显示时15 03 32来回重复跑码,刷BIOS解决

网友:
技嘉BIOS很容易出问题。。。还喜欢搞双BIOS 特殊点

网友:
一块z87的板子,也是5秒掉电反复重启 准备调换bios看看

网友:
这是明显的BIOS问题,感谢楼主分享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