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维修济南磐龙图文贴

楼主(2017-10-20):
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维修济南磐龙贴

型号:苹果A1466
板号:820-00165-A
故障: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上午同行拿来一台 A1466说进水拆开后,主板有明显进水,芯片有腐蚀。

图一:苹果A1466 进水

清理一番后,像修普通笔记本那样,测了测各大电感的对地值,正常。于是通电,没反应,电流在0.010左右,不触发。公共点有8V左右,有3.42V供电,没有3  5V  。因为没有苹果的维修经验,边上从事电脑维修十多年的老师傅说这个本子待机只有3V 没有5V的,于是围绕待机芯片和EC一通乱量,发现都没有短路的。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思路了,但是想到它是进水的,还是看看进水那一块吧,通过点位图电路图,找到进水严重的芯片。

图二:苹果笔记本A1466  U5110芯片腐蚀点位图

图三:苹果笔记本A1466  U5110芯片腐蚀电路原理图

这一块进水挺严重的,芯片也不一定是好的,反正有料板,先换了再说,换了之后故障依旧,没办法了,还是先测一下这个芯片的条件吧,因为也不知道这个芯片干嘛的,上论坛搜索一下,大概意思是复位芯片。

通过测量,发现芯片第三脚  VIN 供电只有零点几V,仔细观察后发现有断线,哦原来是断线了。飞线后解决。

图四:苹果笔记本A1466  U5110芯片飞线图

图五:苹果笔记本A1466  开机测试图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芯片是 SMC的复位信号产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