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41,不接电池,适配模式下,充电电感多少V正常?

楼主(2017-10-20):
不接电池,适配器模式,我测到电感有16V左右,会跳变。
我测量判断是正常了,已经发电池了,明天就能验证结果。

网友:
听起来好高深的样子,在下小白,D壳不是有写电压吗?

网友:
期待下文的测试结果

网友:
一般不接电池就3V多吧,16V应该是充电状态了。

网友:
一般2v 左右吧。。刚插电高点。然后慢慢降。。

网友:
不接电池的话应该也就俩三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