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海信42JD维修换灯条

楼主(2017-10-20):
       前几天接一台电视  开机有声音,无图像。粗略查了下。判断灯条有问题。最近没分了。发个贴挣下分。

网友A:
这机器容易坏灯条,换好灯条电路板上要去掉一个电阻

网友B:
这么大的屏幕  你是怎么取下来的呀  用吸盘吗??

网友:
修过两台电视,为毛我修到的都是屏坏的。

网友:
楼上的老司机不错啊,电阻的位置标出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屏幕  你是怎么取下来的呀  用吸盘吗??

用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容易坏灯条,换好灯条电路板上要去掉一个电阻

这机器容易坏灯条,换好灯条电路板上要去掉一个电阻.....、去掉是 什么电阻啊大哥

网友(2018-02-24):
灯条最好成套换,第一图板上左边中间那两个并联的电阻,去掉一个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