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教联想笔记本硬盘反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7-10-20):
一台联想笔记本,用硬盘启动,出现WINDOWS启动界面后,“啪”一声就重启,反复重启,进不了系统,但可以用U盘启动,检查硬盘有坏区,把坏区屏蔽后再安装系统,重启还是这个问题,求教解决方法

网友:
先查一下是不是供电 有问题了...

网友:
是硬盘的供电问题?U盘启动后硬盘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装的是XP还是win7?XP要看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