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一下我的TPS51225RUKR的VBST1和VBST2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7-10-20):
DELL  14-3442的主板,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到0.11A掉电,现在测到TPS51225RUKR的9和17脚VBST2和VBST1时发现电电压为8.63V 10.48V,这个正常吗。电路图如下,待机时测量各脚电压如下,请帮忙指点一下。

2  4  14脚没有电压

1 1.34V
3 3.3V
13 5.05V
5  0.74V
20 3.3V
6  3.3V
7  3.25V
8  3.41V

9  8.63V
17  10.48V

10  3.43V
11  0.08V
12  19.20V
15  0.01V
16  5.23V
18  5.23V
19  2.60V

网友A:
那电压是正常的,没3 5V先换一下那芯片,换了一样的话就后极供电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电压是正常的,没3 5V先换一下那芯片,换了一样的话就后极供电短路了

有电压,电感处是3.41V 5.22V,这样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感电压处是3.41V 5.22V,非常正常,但待机完成后会关闭输出的

网友:
你这个是后续的问题  应该不要死查待机芯片

网友:
这样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测量触发后各电感的电压是否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电感处是3.41V 5.22V,这样的电压正常吗。

有电压            先查下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bst电压正常是要高于输出电压5v 叠加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