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显示器。有偿求助

楼主(2017-10-20):
故障是不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接触过显示器的维修初略测了一下3个在一起的电感一个3.3一个5v,另一个我猜测是12v的但是没有电压,芯片的开启脚不正常。板号是tdp-8676 v2,刷过论坛的bios。哪位老哥可以微信指导一波我给发红包

网友:
3.3 V 和5V都出来了。咋会没12V呢,你那机器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苹果的没有遇到过,其他的牌子遇到不少,电压都是一起出来的。如果有短路也会拉低其他电压,你看看12V的二极管有木有问题

网友A:
拍个图片上来,标注你测到的位置

网友:
测量图片上传了。求老司机们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片上来,标注你测到的位置

已经上传了。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对了,还有个大电感1.5V的。

网友B:
上面上传错了。。。。1.5V的电感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上传错了。。。。1.5V的电感在这

这种就是组装的显示器,没有修过

网友:
如果这个电感不是背光供电的话,那这电感上就应当有电压,,,所以重点查这个电压

网友:
修好了,哈哈哈。我把5V那个芯片和0V那个芯片对换了一下,结果2个都出电压。原来0V那个电感正常应该是1.2V的。我怀疑是不是虚焊了。嘿嘿,已经正常亮机了

网友:
这芯片就只有那么几个脚,开焊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周围的小元件有开焊吧,,,

网友(2018-02-05):
楼主,这个山寨显示器的电源是多少V的,我12V电源烧了几个了

网友(2018-04-01):
你有遇到过这个山寨苹果花屏的吗,BIOS能传给我试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