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苹果965不开机简单故障

楼主(2017-10-20):
客户拿过来不开机MAC965,小小问题而已,分享一下

待机电压0.09不开机

待机电压0.09不开机

拆掉硬盘电池还是一样

拆掉硬盘电池还是一样

把排线拆掉电压就跳变了,

把排线拆掉电压就跳变了,

接屏检测,亮屏了

接屏检测,亮屏了

排线坏了

排线坏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做了什么 也没有找到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做了什么 也没有找到说明

最后一张图那个排线。换掉。。。。。。。

网友:
捡钱的活,好久没遇到了,楼主运气真不错

网友:
排线坏了  真的测排线的吗 不正常吗  换个新的试一下不行吗

网友:
技术厉害呀  高手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苹果拆点电磁会自动开机,楼主好思路,看不懂证明理论不强大

网友:
没看懂,这根排线是连接什么用的,楼主也说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