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一体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10-20):
       早两天修到一台SONY一体机开机掉电的,同行情描述是开机进系统的时候机器就掉电了,检查硬盘有坏道,但是换了硬盘装系统一半的时候还是会掉电或是卡在那里不动。通电测试开机进系统会掉电,拆掉硬盘等几十秒也是会掉电。拆机检查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这个机器是Intel二代I3处理器,集显主板。CPU供电是玻璃管芯片,这个下麻烦了,这种CPU供电芯片最容易坏的,而且都是掉电现象,当时有人来找就先去忙别的。这机器客户催得急,第二天开机测试的时候居然好了,反复测试也OK,就装机还给同行。这机器不打算收钱的,没找到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同行收了客户的,他就丢了80元给我(按行规SONY机器维修至少收200+以上,谁叫它是小鬼子的品牌)。第二天果然那台机器又回来了,换CPU、内存测试解决不了,马上拆机把CPU供电的玻璃芯片换掉(一个一个的换,换一个开机点下是否能亮,怕了),冷却后开机测试,结果还是一样。这下麻烦了,这个机器的型号没找到(标签纸撕扯得看不清楚),查了板号也没找到图纸,肯定是某个供电出了问题。先放一边,回想了下以前修过类似故障的,除了CPU供电有问题,还修过3/5V供电的滤波电容漏电引起掉的………… 再想想吧。放了几天,客户天天催,烦死了(钱又少)。有朋友来看到这台机器,他说铁壳场管很多漏电的(确实是,不过这种管主要是CPU供电处用到,这台机器是3/5V),额,又是3/5V处供电,马上量电压,待机时电压是5V,开机后呢,一会电压不断上升到7V去了…………,这个总算找到了。换掉铁壳供电上管,开机再量电压一直在5V无变化,放了十分钟左右也没掉电。装机测试了两天没有再出现掉电现象,就叫客户取机器走了。没有机器型号,只能发主板图片和大家分享下经验了(表笔指着处铁壳上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