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触发

楼主(2017-10-20):
机器拿来的时候无待机,好了一看就乐了,这机器有个通病,就是PQ13左边的电容容易腐蚀,都是海绵惹的祸,拆掉电容,插电待机有了,开机OK ,装机收钱,因为这种修过几次了,然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人家拿回家开了2小时自动掉电,又没有待机了,这个无语了,第一次碰到,插电PQ13 一段5V,一段2V多  当5V拉低 2V出来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插电5V有,2V只有1V多,量来量去,没该明白,最后直接把 5V 和1V飞线,5V拉低了  每次都可以开机,都正常,请问这个 应该没什么后遗症吧?

网友:
哈哈  富贵险中求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PQ13已经不良了啊!

网友:
测试稳定 一般没事    求助最好附图  这样便于分析

网友:
不是PQ13已经不良了  换试一试呀

网友:
多测试一会,一般没有问题的话,拿回家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是不是PQ13已经不良了啊!

PQ13是好的 我换过一个,刚开始是好的,后来就不行,最后只要在那一圈加热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