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1-8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10-20):
B51-80不通电维修,没图纸,盲修。不通电,有腐蚀,处理掉,公共点电压3.5.低了,换掉PQ301公共点电压19V,正常了,待机0.01.点开关没反应,开关针电压0.5,低了,开关点链接D24。想省事,直接飞线一个3V过去,插电自动上电,有糊味,线烧了,哈哈哈 ,犯二了。把烧的线补好。测D24还是没输出,有输入,估计这二极管坏了,找了坏板子一圈没有,看D26时一样的,而D26是控制开关灯的,无所谓了 ,把D26拆到D24位置,开关电压正常了,开机显示,正在系统放电影试试把,

网友:
不错,我这边有一个进水不开机的,有图纸也没修好

网友:
没图纸      难受啊           对你们 高手  来说  真简单

网友:
楼主,你真厉害啊!没有图纸的机器你直接秒杀啊!

网友:
好办法 。没图纸的确有点困难,尤其是找件。不过这样考验人

网友:
无图纸盲修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