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通病,触发上电0.9左右不显示,加显示一下就显了,放一天又不行,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20):
南桥边上一个小电容老化,是通病来的。其他我就不说了,信不信由你。。。。。。
这款机正常待机电流0.002
要是这个电容坏了,电流会在0.008左右一点
这是原机BIOS: 测试OK-用原芯片刷-三星535U3C-BA41-02115A

网友:
楼主  你说的通病是不是修了几台了

网友:
amd
桥电容通病很多啊

网友:
AMD的芯片组的这种桥上面的电容是有很多坏的啊!

网友A:
问一下桥上面电容短路是坏了吗?因为有好几个 我不敢确定 求指导 还有显卡上面的电容也是短了 这种情况 是显卡本身问题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看到过类似帖子,好像是拆了不装也没事,应该是漏电短路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 下次说不定会遇到呢...............

网友:
还没修到过 谢谢LZ分享出来 下次遇到了先试电容

网友:
跟联想g475一样

网友:
遇到过联想的台式机桥上坏电容的通病。一般上黑色海绵压时间长了老化到电容了,下次遇到这个多注意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桥上的电容好像是漏电来着,以前遇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大师呀  学习看齐 棒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分享的好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修过不少。。。。。。。。。。。。。。。。。。。。。。

网友:
你这带图的  最好加个权限比较好。已加分,希望能加个权限

网友:
楼主经验很多,有时候经验很重要,厉害。。。。。要多学习了

网友:
怎么测出来的呢,,,是待机发烫吗。

网友:
还没碰到过,是因为有东西压着腐蚀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经典的维修案例

网友:
我信了。谢谢楼主分享,AMD的这个电容坏。真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桥上面电容短路是坏了吗?因为有好几个 我不敢确定 求指导 还有显卡上面的电容也是短了 这种情况 是 ...

桥上的电容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老司机 牛逼 桥上的电容有问题呀  但是图片看不清AMD桥的型号呀···还是给老司机加2分··

网友:
楼主是怎么发现这个电容坏的,是短路了,还是漏电。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 分享, 以后遇到 会留意的

网友:
这是RTC漏电造成的现像吧 联想的有一款也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和联想G475一样的桥一样的通病

网友:
三星机器还是很少出现RTC电容坏的

网友:
这种电容记得联想有一款通病

网友:
好像好多款用这芯片组的都是坏小电容的,我修过联想的也是这样。

网友:
三星就爱出这些问题.经常都是电容漏电。下次碰到了试试

网友(2018-02-03):
这个是直接把电容拿掉还是换掉?

网友:
AMD的桥好像电容容易漏电……………………………………………………

网友:
谢楼主分享 下次说不定会遇到

网友:
谢楼主分享 这种通病的问题下次说不定会遇到 收藏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通病 楼主厉害 收藏了

网友:
不会是RTC电路出了问题吧? 所以才搞电容的?

网友:
楼主想这种情况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电容其实是COMS店路上的电容,主要是因为上面的那个BGA贴纸惹的祸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AMD的芯片组的这种桥上面的电容是有很多坏的,以后要多留意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修过一台一样的故障,不知是不是通病

网友:
AMD 的桥这个电容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碰到这个机器就先看看电容 一般我都是直接去掉

网友:
感謝您的實際信息。
非常非常感謝你。

网友:
要是通病的话最好还是加个权限吧,不然懂一点皮毛的话一搜就看到了。

网友:
AMD喜欢坏这个东西,应该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
厉害啊。。。以前都是直接换桥啊!!!

网友:
桥通病吧,rtc电容哦是吧桥通病吧,rtc电容哦是吧

网友:
多谢分享的通病 以后碰见直接秒杀

网友:
amd经常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传说中的通病,我信了,因为我遇过,哈哈啊哈

网友:
要是能具体说明一下这个电容是什么信号就更好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是RTC电路的

网友:
AMD的芯片组的这种桥上面的电容是有很多坏的啊

网友:
楼上讲解的是,我都修好了好几台了这个机器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g475上面也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估计AMD 芯片老出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