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n1906通电电源灯不亮,13.8v 5v有

楼主(2017-10-20):
一台优派1906 19寸液晶,通电,电源灯不亮,实测电源板12v有  实测是13.8v    5v正常,on/off为0.03v.   开关有1.5v  按下变0.00伏,有跳变,但灯也不亮,Mcu刷过了。。。是不是驱动板主芯片坏??

网友A:
楼主,你的电源板上好像我看到有几个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电源板上好像我看到有几个电容鼓包了吧。

是有点鼔包包了,必须换?我测电压有,偏差也不大,就没换。。我试试

网友B:
楼主维修应该不是新手吧, 电容鼓包必须换啊!!!!

网友C:
电容都鼓包了还不换啊……………?

网友D:
电容鼓包必须换,通用驱动板接上5V底线信号开关线试一下可不可以开机  得的话就是驱动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应该不是新手吧, 电容鼓包必须换啊!!!!

换好了也不行,我再试试下面楼主的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都鼓包了还不换啊……………?

470微法换成680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容鼓包必须换,通用驱动板接上5V底线信号开关线试一下可不可以开机  得的话就是驱动板坏

大哥麻烦你给我说明白点呀,你的意思是接个5v给on/off  ?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麻烦你给我说明白点呀,你的意思是接个5v给on/off  ?   还是??

on/off   只有0.03伏   这个要有多少伏正常?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这样的的电容在不换等待何时

网友:
应该电容漏电了吧  鼓包一点点都不行 了

网友:
1117正常的应该是输出3.3我的1.5  更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