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14-5480 DAJW8GMB8C1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10-20):
充电芯片是bq737 测芯片20pin 18.75v正常   6pin  2.65v正常  5pin  0v也是正常的    16pin  6v正常   8pin 3.3v  9pin 3。3v都是正常的

测电池接口也是正常  进系统能检测到电池 正在充电 但是就是充不进电  说明smbdat  smbclk是正常的 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去动ec和bios 问题都在充电芯片这边

bq737换了2个还是一样,电池也换了2个 还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店里没有示波器 也不懂示波器 都是用万用表测的 当测到pd2的时候发现他不正常,换了就好了

论坛有图纸和bios就不上传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想大家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

其实我也走了弯路 B_TEMP_MBAT发现这个信号不插电池3.3v正常 插上就变成0v 我以为这里不正常  最后修好发现这里是正常的 因为很多机器装上电池B_TEMP_MBAT都会有1v以上的电压,不信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的

 会员10877982元2023-2-3 17:34
 会员13709432元2023-2-1 13:20
 会员7817222元2023-1-18 17:40
 会员4645172元2022-12-29 10:42
 会员12596832元2022-12-5 15:25

网友A: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B:
必须赞,很好的帖子,看后受益匪浅,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加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赞,很好的帖子,看后受益匪浅,对我的帮助很大

加分 谢谢

网友:
加分了,,,,差一分下载个图纸,就占个楼了

网友C:
我想知道,那个二极管什么电压是正常的,什么电压是不正常的。

网友:
没示波走点弯路正常,最终能修好,恭喜楼主。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那个二极管什么电压是正常的,什么电压是不正常的。

ce测二极管特性 测电压也可以

网友D:
按部就班的维修一般会修好,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部就班的维修一般会修好,加分鼓励

谢谢

网友E:
楼主,你是怎么测,知道PD2不正常的,你先前说16脚电压正常,怎么现在又说PD2不正常,那么请问是通过17脚看出它的不正常呢?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怎么测,知道PD2不正常的,你先前说16脚电压正常,怎么现在又说PD2不正常,那么请问是通过17脚看 ...

测17脚有没有16脚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不客气,鼓励大家发技术贴使我们应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17脚有没有16脚的电压就知道了

哦,明白了,当时一开始只测了16脚,没仔细测17脚,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对吧,做什么都要小心好。

网友:
加个分吧 ,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按条件走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G(2018-03-17):
那个二极管,很像boot脚的自举升压二极管,提供一个基电压的,在台板的内存或桥供电芯片里面,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另外,这个图片很有爱,其实是被PS出的。原图是狗狗喝水,一鱼跃出,狗狗咬住了鱼,然后又放进水里了。

被网友ps了几个版本,你这个图片是ps最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二极管,很像boot脚的自举升压二极管,提供一个基电压的,在台板的内存或桥供电芯片里面,经常可以看到 ...

呵呵

网友G:
你是大神,一般问题估计经验就搞定了,疑难的,或掉电的,示波器修电路会快捷很多,可以看迅维网校的视频,我修的机器,基本都是依赖示波器,尤其是早期的帖子。有空可以去看看,通俗易懂,老少皆宜

网友:
厉害了老司机,不用示波器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大神,一般问题估计经验就搞定了,疑难的,或掉电的,示波器修电路会快捷很多,可以看迅维网校的视频, ...

h好的 谢谢了 有示波器的话一般测电压有没有杂波  有示波器确实很方便的

网友:
二极管漏电了?走不少弯路,维修不好挣钱了。

网友:
没示波走点弯路正常,最终能修好,也很有实力

网友:
这中问题目前还没有遇到,鼓励楼主多多发些技术帖子。。。。。。

网友H:
PD2 一边是6V 一边是多少V  我的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H:
PD2 一边是6V 一边是多少V  我的是12V

ni你那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谢谢楼主加个分吧 ,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盲修吗?脑里带思路,元件一个一个的量过去

网友:
PD2的那个链接脚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PD2怎么不正常了?能分享下嘛?过程简单,但是不正常现象能详细描述下就更好了

网友I:
请问楼主是不是测到6脚有5v,17脚没电压就知道pd2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是不是测到6脚有5v,17脚没电压就知道pd2坏了

嗯嗯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分享,学习了,不错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有示波器抓下波就快点哦,自举不足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啊   给我修   我还真的没有办法修好

网友(2018-04-16):
我想知道,那个二极管什么电压是正常的,什么电压是不正常的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以后遇到再来看,希望多发帖子

网友:
其实就是开关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疑难的,或掉电的,示波器修电路会快捷很多,可以看迅维网校的视频

网友:
用波波维修方便点,少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有时候充电的机器真不好修

网友:
谢谢分享!大师就是厉害!小白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系统能认到电池并显示充电,所以排除ec和bios的问题把故障锁定在充电芯片这块,最后是升压二极管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

网友(2018-05-21):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路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上的大神 帖子里有示波器相关学习指导吗 小白也想去看看 。学学。

网友(2019-09-03):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楼主不仅技术好,这表达能力也好,论坛少有的好贴

网友:
维修就需要这样清晰的思路,这样修起来才有成就感

网友:
看不全了

网友:
B_TEMP_MBAT好像是电池检测信号,当接上电池是内部电路好像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