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华硕W591L拆机维修

楼主(2017-10-20):
今天接了一天华硕W591机器维修   故障是开机屏闪

这个机器是下把D壳上面的螺丝全部下掉 一共1个螺丝

下掉之后 轻轻的翘开C壳  有指甲的 用指甲 没有的用拨片慢慢的撬开
注意翘开即可  不要完全拿掉  因为C壳下面有排线  键盘线盒 触摸板线

完全敲开之后 用手伸进去  卸掉 键盘卡扣合 触摸板卡口  就可以完全拿掉C壳了

拿掉C壳之后 首先下电池的3个螺丝

在下掉光驱  1个螺丝

在拆开音频排线  还有4个螺丝 就可以把音频和硬盘全部拿掉了

最后把主板上的5个螺丝拆掉 屏线接扣抽出来即可 拿掉整块主板!!
文字有限  ! 不喜勿喷!

网友:
D壳一共10个螺丝 文中 打掉了0  这个机器是内置电池

网友:
什么问题呀,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修好了吗,同求!!!!

网友:
你这是讲怎么拆机?、???  机器的问题怎么处理了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受教了,这机器我拆过一次,客户在拆的手忙脚乱的,都不记得怎么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