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昂达小马31拆解教程

楼主(2017-10-20):
  昂达小马31是昂达推出的小马系列笔记本,采用一块1920x1080分辨率的IP屏,搭载了intel N3450四核处理器,4G内存及64G存储空间。那么昂达小马31笔记本内部机构是怎么样呢?下面让我们通过昂达小马31拆解来一探究竟吧!

昂达小马31拆解教程

昂达小马31拆解方法/步骤:

  拆机前需要先拆下SSD盖板。

  拧下盖板上的固定螺丝,就可以轻松将其取下。

  然后拧下底板四周的十颗固定螺丝。

  拧下螺丝后,就可以将底板取下。

  成功分离。

  内部结构特写。电池通过螺丝固定,喇叭线设计有卡线槽。

  分离电池,完全切断电源方可进行下一步拆解。

  接下来拧下电池上的5颗固定螺丝。

  昂达小马31 7.6V 38W锂电池特写。

  小马31的鼠标触摸板上集成了指纹识别模块,使用了两条连接线。

  在连接线的接口处用黑色接口固定胶条固定。

  HANTICK HTT5288指纹识别IC、EM85F690触摸板IC。

  左右扬声器偏上的位置各有一枚强力磁石,小马31笔记本合上时自动休眠就是通过感应磁石的吸合完成。

  小马31采用了三磁路喇叭并使用了完整的音腔。

  小马31使用了子母电路板的方式,中间用排线连接,这里先分离子电路板。

  子电路板背面有一枚瑞昱5170读卡器芯片,支持最大256G的TF卡。

  子电路板上为USB3.0接口3.5音频输出及读卡器,左扬声器输出电路也是从子电路板走线。

  主电路板上覆盖有一片散热片,并使用6颗螺丝固定。

  散热片使用紫铜材料有着十分出色的导热性,在CPU上安装有导热贴。

  在笔记本底板及散热片上针对主发热元件处进行都进行了凹凸造型,进一步提升散热效果。

  SSD采用小板与主电路板通过排线连接。

  SSD的子电路板采用螺丝加固。

  SSD的子电路板上有电容电感,将SSD通过子电路板的形式连接远离主电路板,减少信号间的干扰,提升SSD的稳定性。

  WIFI天线采用2条连接线。

  双麦克风设计,提升远程视频通话的质量。

  分离屏连接线后,拧下固定主板是6颗螺丝,方可分离主板。

  小马31在金属板上采用螺栓来固定主板及元件。

  主板正面特写。主要的元器件被集成在正面。

  主板背面特写。

  intel N3450主控,睿频2.2G四核四线 CPU,内部集成的HD500 GPU。

  RT5074A 电源管理IC。

  内存使用2片2G的Sky DDR3-1600颗粒组成双通道32位宽4G内存。

  内置的64G空间使用的是东芝EMMC颗粒。

  瑞昱 ALC269高保真音频解码芯片。

  intel 3165D2W无线网卡及蓝牙模块。

  紫色:iTE IT8987E EC芯片
  绿色:德州仪器BQ715 充电管理IC
  粉色:GD 25Q80C BIOS芯片

  主板芯片组特写图。

  昂达小马31拆解到此结束!

网友:
这是昂达笔记本吗。。。。。。。。。

网友:
这种本只能办公用啊   看蓝光电影效果应该一般啊!!

网友:
这个有意思 昂达还有笔记本啊。。

网友:
昂达板做工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