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 不定时掉电重启 版号6-71-wa500-d02a

楼主(2017-10-20):
神州战神 不定时掉电重启 版号6-71-wa500-d02a    有人修过吗

网友A:
不定时掉电比较难修,最好是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各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比较难修,最好是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各个电路

emmmmmm对

老实说的对  我在修修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mmmmmm对

老实说的对  我在修修看

这种掉电故障比较难修,也不好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掉电故障比较难修,也不好指导

是的    太不稳定 了              哎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太不稳定 了              哎谢谢老师

不客气,掉电是维修里比较有难度得了

网友:
掉电的东西很头痛 我有两个苹果笔记本都是开机一会掉电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今天 有 2台   K650D  进系统 一会就 自动重启。。。无限循环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