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扩容 以后 还有的搞没

楼主(2017-10-20):
IOS11     出来后  扩容业务 以后  还有的搞没?????

网友:
不影响的,可以查工厂码。。。。。。

网友:
貌似是不行了

网友A:
可以呀,只不过要把原来绑定的WiFi地址要写到新的硬盘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只不过要把原来绑定的WiFi地址要写到新的硬盘里面

不是有人说   还要绑定       CPU的 代码吗??

网友:
可以扩容前查好本机的wifi和蓝牙地址

网友:
提取原硬盘底层 写入新硬盘 完美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