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联想y485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10-20):
首先,我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从来没修过电脑硬件,平时也就帮别人装个系统,装个电脑什么的,贴子有分析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自用的联想y485关机后习惯一直插着电源适配器,前几天需要用到电脑,按开机没有反应,笔记本充电灯不亮,查看电源有输出,不是电源适配器的故障,那基本上就是主板电源的问题了,拆机。查看主板各处没有元件烧毁的迹象,根据主板版本,从网上下载y485图纸LA-8642P,打开后,根据论坛上的帖子搞明白了是仁宝的点火, 测量battery+处有20v左右,接着测量b+处为0v,断开电源测量b+对地短路,吹下pl301和pr301在测量还是短路,初步断定应该是后级短路引起的电源保护,于是依次断开各个节点, 当断开pj801的时候,b+对地600多,这是给独立显卡供电的么?,pq807和pq808的焊盘是空的,拆掉pq804、pq801,对地还是短路,在拆掉pc801-pc8044个电容,还是短路,接着在拆掉pc852-pc855,对地阻值正常,测量pc852短路,把别的电容和节点都焊好后开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在此还想问问论坛的大神们,+vga-core就是显卡的供电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对地测量基本上就是短路,对地的阻值才几Ω,我以为显卡也烧了呢,但是开机后两个显卡正常使用,
最后在此奉上本机的编程器BIOS,去除了白名单,可以随意更换无线网卡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学了两月了还没入门,楼主只看帖子都能学会修,真牛

网友:
自学能力够强的,真厉害

网友:
业余爱好的修板子 修的好熟练

网友:
技术 分析的真好  新手能有如此的见解不错 后生可畏呀  棒棒哒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真不敢相信楼主是业余的,城里很多从业者估计也没有这把刷子

网友:
呵呵呵,业余的图纸看的这么顺,

网友:
思路清晰,很认真,值得表扬·····························

网友:
最后在此奉上本机的编程器BIOS,去除了白名单,可以随意更换无线网卡
楼住的学习能力真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