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故障板 大短路维修案例1

楼主(2017-10-20):
拿到主板先测夹电,滴滴 电源表保护,取下主板看有进水 撕开主板电源的上部散热纸,大短路,不按开机键短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池电压pp_batt_VCC的负载短路,一种是主供电pp_vcc_main负载短路,首先测量pp_batt_vcc的对地阻值,正常,再测量pp_vcc_main对地阻值,短路,接下来直接上松香大法,5a表,瞬间短路元件出来了,风枪辅助,加烙铁取下短路电容,主板冷却,夹电试机,电流正常,装显示,开机测试,由于是id板,只能测试触摸wifi,维修完成,图是后续补拍,第一次发帖,多有不足,见笑,大牛勿喷

网友:
这么简单???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那里短路,坏那里发热,

网友:
烧鸡大法确实好用呀,不论是修电脑还是手机

网友A:
这个是    哪   路原件 上的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哪   路原件 上的 电容

pp_vcc_main 电 源 旁c1217短路 取下就可以了

网友:
pp_vcc_main 电 源 旁c1217短路 取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有一张三星主板大短路5点几安电流都没有地方冒烟,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张三星主板大短路5点几安电流都没有地方冒烟,修不好了

板层短路或者是不是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支持。。。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的,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电流不够大是烧不通的,但大电流容易烧坏板,都得考量

网友:
松香大法能具体说下嘛,怎么看哪个器件短路

网友:
手机维修还是个新手。。。学习

网友:
烧鸡大法  确实很有用  以后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