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S13729按开机键没动作,不启动

楼主(2017-10-20):
接修一台优派投影仪,文化共享工程的,型号:VS13729,板号:P7R37-0000-00 VER:F。故障现象是加电电源指示灯,蓝色不闪烁(正常的机器是蓝色电源指示灯闪烁的),接通电源后蓝色电源指示灯长亮,按电源开关键机器没有动作,风扇也不转,灯也不亮。刚好手上有一台DMD芯片坏的,经过代换,鼓掌锁定为主板损坏所致。这样的机器已经遇到很多台了,都是这样的故障,可以确定是通病,应该是工厂的工程BUG!网上有人修好过,但是都比较神秘,给酬劳也不说。非要发过去给他修。

网友A:
这个投影机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吧,不如想办法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投影机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吧,不如想办法找个程序刷一下

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手头上有两台,另外一台是好的,代换了电源板和主板,问题现在锁定在主板上

网友C:
是换了主板就好了还是换了也不行呢 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手头上有两台,另外一台是好的,代换了电源板和主板,问题现在锁定在主板上

嗯,这个东西也没有相关参考资料不好维修

网友D:
如果是在主板上,那没有相关资料还真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在主板上,那没有相关资料还真不好修。

这机器应该是工厂BUG,已经遇到好多台这样的问题了。如果能解决,后续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换了主板就好了还是换了也不行呢 没有说清楚啊

有一台好的机器,把主板对换过来就好了。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应该是工厂BUG,已经遇到好多台这样的问题了。如果能解决,后续就好修了!

但是没资料,不好修主板。

网友(2018-03-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投影机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吧,不如想办法找个程序刷一下

请问哪里有这程序可以刷?你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