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10-20):
苹果A1466进水不开机  820-00165-A   U6101腐蚀了 芯片在图纸型号74LVC1G99   淘宝订货订不到  没有料板  求大神告诉这个芯片的表面型号  非常感谢

网友:
订不到的时候可以直接买苹果的料版

网友A:
看一下淘宝有没有这个板号的料板,买一块就行

网友B:
条件查查 ,别动不动就换芯片 ,苹果的芯片坏的还真不多,都是电容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查查 ,别动不动就换芯片 ,苹果的芯片坏的还真不多,都是电容电阻的问题

修好了 断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淘宝有没有这个板号的料板,买一块就行

买料板有点浪费 同行的机器  报不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料板有点浪费 同行的机器  报不起价格

现在搞好了吗,料板上的芯片比较保险,某宝上的芯片翻新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