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次开机都必须要拔插一下内存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7-10-20):
主板是技嘉 G1 SNIPER B6主板  电脑每次开机都会检测不到内存 从新拔插内存 恢复正常 下次开机时候同样拔插内存才可以开机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试别的内存条,或是检查内存槽有无虚焊?

网友B:
换条内存还是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重新刷洗内存槽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还是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需要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试别的内存条,或是检查内存槽有无虚焊?

检查过了 ,主板上一共四个插槽 均无虚焊和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条内存还是不行刷个BIOS试试。。。。

有想过刷BIOS 但是官网已经下架了这个主板  服务支持也没能找到。正在百度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