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10反复掉电不开机,上电池大短维修

楼主(2017-10-20):
DELL
E6410反复掉电不开机,电流上到1.2左右掉电屏不亮,上电池大短维修
拆机发现PU902烧了
CD3301RHHR这个芯片很少见,测量基本条件发现没有ACOK信号,原因是PU902没有输出+CHGR_DC_IN+CHGR_DC_IN这信号是给PU10 ISL88731充电芯片供电的,PU10没有供电不输出ACOK导致掉电。
直接分线从+DC_IN+CHGR_DC_IN

开机不掉电了,机子点亮了,能正常工作。

测试中发现装上电池插上适配器就大短路,这个过程修起来大费周折,最终发现是由于PU902损坏后导致电池放电管PQ42导通,因为PU902这个芯片手头没有,这个芯片主要是连接扩展乌用的,有它直接更换就好了,因为没有它换,所以直接拆掉,拆掉PU902后导致PQ42导通,所以上电池大短路。

拆掉PQ42机器可以正常工作,电池也能正常工作是因为PD21的存在。
仁宝的这个充电电路设计很不同,但是给人有很好的启发作用,维修中又多了一个思路。
最后的亮机图
图纸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不会排版,大家凑合着看看吧。

网友:
芯片拿掉能开机不短路,厉害了,艰辛的维修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电路设计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A:
图片上PU902都烧了一个洞,这种不是修之前就直接干掉的吗?楼主先飞线,然后通电,再来拆PU902.....这个有点让无法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PU902都烧了一个洞,这种不是修之前就直接干掉的吗?楼主先飞线,然后通电,再来拆PU902.....这个有点让 ...

PU902烧坏了,只要飞通图中那根线就能开机了,PU902是扩展坞用的,不用扩展坞功能的话,可以不装PU902,后续解决的是电池短路的问题。帖子里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有图,有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有图,有图纸,谢谢

这里是严管板块请不要回复于帖子无关的内容,珍惜自己的论坛账号,谢谢

网友:
分享的很详细,谢谢楼主,果断收藏。。。。。

网友: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我的话先换pu902再打阻值再测,一般插电池短路,直接干放电管

网友:
请问楼主把pu902和pq42拆了后能正常充电和放电吗?原理解释下没看懂

网友(2019-02-19):
上电池大短一般是隔离管击穿,比较好找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改电路的。...........不过能用就好。

网友(2020-06-30):
思路不错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