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2013款不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10-20):
苹果A1466  2013款不开机掉电维修
开机电流0.16反复掉电重起,检查发现PP5V_S0电压不正常,对地阻值很小只有60欧,烧鸡发现U8005发烫,由与手头没有料板,看了一下原理,
直通应该是可以的,直接一坨焊锡搞定。
亮机图
小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仅供大家参考。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目前没修过苹果电脑。。。。。。。

网友:
修苹果笔记本上去就是秒呀    真牛呀

网友:
这板修过的地方还真多,不止你说的这一处吧?

网友:
原来这样都可以,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A:
难道是我智商有问题?PP5V_S0和PP1V05 一坨锡直连?

网友:
苹果就是转换信号的电路比较多,很多直连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
看岔了 是PP1V05_S0和PP1V05_S0SW_PCH_HSIO连一起

网友:
这板是不是进过水的?这位置一般进水就会坏吧.

网友B:
技术大师呀 厉害莉我的世界  猛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我智商有问题?PP5V_S0和PP1V05 一坨锡直连?

忘了在图片里标注了,连的是3,5脚。不过实物照片里应该能看清楚的。

网友:
后级转换电路问题,此问题在苹果板上遇到的少

网友:
不用控制了。直接通。。。用个小控制管改下也行

网友:
楼主修苹果还说没有技术含量,唉~~

网友:
我拆苹果一体机还觉得麻烦,苹果一般都是外发

网友(点评):
可以加微信的18664029846 ,苹果技术交流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直接d级和s级相关联的?

网友:
把苹果都给秒了‘’‘’‘厉害楼主‘’’

网友:
来学习的,把你加加分,希望以后多分享经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大师呀 厉害莉我的世界  猛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我智商有问题?PP5V_S0和PP1V05 一坨锡直连?

不是的,你没看图,这个5V是U8500的供电,U8500是控制PP1V05_S0转PP1V05_S0SW_PCH_HSIO的(1.05V转1.05V平转平)他连的是2、3脚连到5、7脚

网友:
是的。苹果的这些小供电都可以直接拉进去的。只不过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
这样也行吗,,看来还是得经常来看看大神们的帖子啊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是失去了一个电压比较。不过一般不影响使用。

网友:
又学一招了,原来直连也行。。。。。。。感谢分享

网友:
原来直连也行。。。。。。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13年的1466问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