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掉电

楼主(2017-10-20):
开机快显示或者开机显示后几秒掉电。amd芯片组。加焊北桥后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病?amd显卡老是出问题,谢谢楼主分享,小白收藏了。

是通病,虚焊导致电流跑不上去。。。。。。。

网友:
amd芯片组北桥容易出问题 有时候加焊可以解决